急!!Wince新建工程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安装好了SDK,在wince下新建了一个工程名之后,点击build项下的set active platform  之后就出现死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已经重装过evc了,还是这样,我用的是wince4.2  evc4.0,我的那个步骤都是按照给好的文档来的,步骤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那种状况,请大家帮帮忙,我也是初学wince,多谢了!!

网友:
EVC 4 SP4有没有安装?

楼主的的机器,网络环境是否正常?

网友:
是啊,要打SP4

网友:
不打sp4还有这麻烦呢....幸好之前直接就打了呵

网友:
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sp 4是什么呀?要从网上下载吗?我刚接触,很多地方不太懂啊,麻烦一下你们了,谢谢

网友:
想再问一下啊,我装好了sp 4,可是还是有问题,现在就是build之后运行不了,会出现在错误提示,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t for the ARMV4I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on any CPU other than the Emulator, 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Please see the eVC help documenta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但是我已经装了SDK啊,而且build是没有错误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麻烦帮我看一下啊,多谢了

网友:
选择模拟器,除非有ARM的开发板。

网友:
错误提示中说明了:ARMV4I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
也就是说模拟器不支持ARMV4I cpu, 再建立工程的时候之间选模拟器试试~

网友:
我有ARM的开发板,我想问的是编程序运行的时候一定要连板子吗?应该可以在模拟器上运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