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

楼主(2007-03-27):
。。。GPU。。。
我在学习gpu的过程中对一些问题不是很清楚,望得到高手赐教!
1。GPU是怎样和外围沟通的?比如他需要的指令和顶点数据时如何得到的?
2。我们用API编写的3D程序怎么就能在GPU里执行呢?cpu在执行的时候是如何区分?
3。cpu不能访问显存,那API是如何做到的?
4。显存是不是映射到CPU地址空间的?
程序
空间
如何

网友A:
1。GPU是怎样和外围沟通的?比如他需要的指令和顶点数据时如何得到的?
指令和数据保存在系统内存里,CPU通过总线(AGP或者PCIE)传给GPU
2。我们用API编写的3D程序怎么就能在GPU里执行呢?cpu在执行的时候是如何区分?
不明白你的问题。3D命令经过程序-API runtime-driver最终传给GPU
3。cpu不能访问显存,那API是如何做到的?
通常是由driver给GPU发指令,GPU负责在主存和显存之间交换数据
4。显存是不是映射到CPU地址空间的?
通常不是,除非GPU给CPU开放DMA

网友B:
都是通过driver实现的。driver通过向GPU发送指令来实现的。就像向网卡芯片发
指令是一样的。数据通过DMA。感觉和网卡驱动差不多。

网友C:
还有,CPU是可以直接访问显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