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中怎么样获起串口缓冲区中有多少个字节?

楼主:
用MSCCOMM控件时可用GetInBufferCount()函数获取串口缓冲区中有多少个字节
但是在WINCE中用什么函数

网友:
不知大侠说的对不对,
GetCommStat好像只能获取串口的各种值,并不能获取缓冲区中有多少个字节

网友:
有高手没?

网友:
This structure is used by the GetCommProperties function to return specific communication support driver data.

typedef struct _COMMPROP {
  WORD wPacketLength;
  WORD wPacketVersion;
  DWORD dwServiceMask;
  DWORD dwReserved1;
  DWORD dwMaxTxQueue;
  DWORD dwMaxRxQueue;
  DWORD dwMaxBaud;
  DWORD dwProvSubType;
  DWORD dwProvCapabilities;
  DWORD dwSettableParams;
  DWORD dwSettableBaud;
  WORD wSettableData;
  WORD wSettableStopParity;
  WORD dwCurrentTxQueue;
  DWORD dwCurrentRxQueue;
  DWORD dwProvSpec1;
  DWORD dwProvSpec2;
  WCHAR wcProvChar[1];
} COMMPROP;
dwCurrentTxQueue
Specifies the size, in bytes, of the driver's internal output buffer.
A value of zero indicates that the value is unavailable.

dwCurrentRxQueue
Specifies the size, in bytes, of the driver's internal input buffer.
A value of zero indicates that the value is unavailable.

网友:
我上面那个写错了,本来我想写的是ClearCommError,结果写成了GetCommState -_-!

用ComStat.cbInQue 可以获得。

还有一个方法,如果你驱动实现了的话

    SERIAL_DEV_STATUS SerialDevStat ;
    memset(&SerialDevStat, 0, sizeof(SERIAL_DEV_STATUS)) ;

    if (!DeviceIoControl(hComPort,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NULL, 0,
        &SerialDevStat, sizeof(SERIAL_DEV_STATUS), &dwBytesNb, NULL) )
        // error => nothing to read
        return ;

    if (SerialDevStat.ComStat.cbInQue <= 0)
        return ;

网友:
en,用ClearCommError,然后ComStat.cbInQue,我用过。可行。

网友:
上面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但是据说有时不准确,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这个比较合适,但是要确认驱动实现了。

网友:
======  nbcool(载舟之水)
上面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但是据说有时不准确,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这个比较合适,但是要确认驱动实现了。

我也感觉ComStat.cbInQue用得不太准确,等待的时间内(时间够长)ComStat.cbInQue没有先得到数.
请问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这个怎么使用啊?

网友:
因为WINCE 上的串口访问API是异步的,所以时间长点,直接调IOCTL会快点,这个你参考基本的Device IO Ctrl 调用就行了。但ClearCommError效果也不会太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