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从NtMapViewOfSection的HANDLE SectionHandle参数获取被映射的文件名呢?

楼主:
我在文件过滤驱动中hook了NtMapViewOfSection,目的是为了处理有文件头时,改变映射的偏移地址,现在需要在hook函数中,获取被映射的文件名。
我想到一种办法,就是也hook NtCreateSection,并通过NtCreateSection维护一个包括SectionHandle和文件名对应关系的表,在NtMapViewOfSection中通过这个表来获取文件名。
但不知道有没有在NtMapViewOfSection中直接从SectionHandle获取被映射的文件的方法呢?

网友:
通过NtCreateSection的FileHandle

网友:
御魔的hips.sys中逆向出来的:

NTSTATUS GetProcessImageName(HANDLE SectionHandle, PCHAR ProcessImageName)
{

PVOID SectionObject;

PFILE_OBJECT FileObject;

UNICODE_STRING FilePath;

NTSTATUS Status;

UNICODE_STRING DosName;

STRING AnsiString;

SectionObject = NULL;

FileObject = NULL;

FilePath.Buffer = 0;

FilePath.Length = 0;
    *
ProcessImageName = 0;

Status =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SectionHandle, 0, NULL, KernelMode, &SectionObject, NULL);

if ( NT_SUCCESS(Status) )
    {

FilePath.Buffer = (PWSTR)ExAllocatePoolWithTag(PagedPool, 0x200u, ' kdD');

FilePath.MaximumLength = 512;

FileObject = *((_DWORD *)SectionObject + 5);

FileObject = *(_DWORD *)FileObject;

FileObject = *(_DWORD *)(FileObject + 36);

ObReferenceObjectByPointer((PVOID)FileObject, 0, NULL, KernelMode);

RtlVolumeDeviceToDosName(FileObject->DeviceObject, &DosName);

RtlCopyUnicodeString(&FilePath, &DosName);

RtlAppendUnicodeStringToString(&FilePath, FileObject->FileName);

ObfDereferenceObject(FileObject);

ObfDereferenceObject(SectionObject);

RtlUnicodeStringToAnsiString(&AnsiString, &FilePath, TRUE);

if ( AnsiString.Length >= 256 )
        {

memcpy(ProcessImageName, AnsiString.Buffer, 0x100u);
            *(
ProcessImageName + 255) = 0;
        }

else

{

memcpy(ProcessImageName, AnsiString.Buffer, AnsiString.Length);

ProcessImageName[AnsiString.Length] = 0;
        }

RtlFreeAnsiString(&AnsiString);

ExFreePoolWithTag(DosName.Buffer, 0);

ExFreePoolWithTag(FilePath.Buffer, 0);

Status = STATUS_SUCCESS;
    }

return Status;
}

网友:
//根据 SECTION_OBJECT 获取全路径.

#define  SEGMENT_OFFSET                                                                0x0014
#define  CTLAREA_OFFSET                                                                0x0000
#define  FILE_OBJ_OFFSET                                                        0x0024

BOOLEAN GetFullPathBySection(PVOID SectionObject,PCHAR szOutPutPath)
{

    ULONG                                 ProcObj = 0;
    ULONG                                 pOffset = 0;
    PFILE_OBJECT                          pFile = NULL;
    /*    BOOLEAN                                 bRel = FALSE;*/
    WCHAR                                 wszDrvSym[MAX_PATH];
    ULONG                                 nLen = 0;
    UNICODE_STRING                        VolName;
    NTSTATUS                              nStatus;

    if (!SectionObject)
        return FALSE;
    else if (!szOutPutPath)
        return FALSE;

    pOffset = (ULONG)SectionObject;

    pOffset = *(PULONG)(pOffset + SEGMENT_OFFSET); // Segment Offset
    if (!pOffset)
        return FALSE;

    pOffset = *(PULONG)(pOffset + CTLAREA_OFFSET); // ControlArea Offset
    if (!pOffset)
        return FALSE;

    pOffset = *(PULONG)(pOffset + FILE_OBJ_OFFSET); // File Object Offset
    if (!pOffset)
        return FALSE;

    pFile = (PFILE_OBJECT)pOffset;

    /*        __asm int 3*/

    nLen = pFile->FileName.Length;
    nLen >>= 1;
    nLen += 2;

    if (nLen >= MAX_PATH)
        nLen = MAX_PATH - 1;

    RtlInitUnicodeString(&VolName,wszDrvSym);
    nStatus = RtlVolumeDeviceToDosName (pFile->DeviceObject,&VolName);
    VolName.MaximumLength = MAX_PATH*sizeof(WCHAR);

    /*    bRel = GetObjectName((PVOID)pFile->DeviceObject,szDrvSym);*/

    if (NT_SUCCESS(nStatus))
    {

        RtlUnicodeStringCatUnicodeString(&VolName,&pFile->FileName);
        nLen = VolName.Length;
        nLen >>= 1;
        if (nLen >= MAX_PATH)
            nLen = MAX_PATH -1;

        wcstombs(szOutPutPath,VolName.Buffer,nLen);
        szOutPutPath[nLen] = 0;

    }
    else
    {

        wcstombs(szOutPutPath,pFile->FileName.Buffer,nLen);
        szOutPutPath[nLen] = 0;

    }
    return TRUE;

}

网友:
接分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