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USB接口能否分离输出输入信号

楼主(2007-04-23):
请教各位,USB接口能否分离输出输入信号
我不是搞硬件的,现在有个朋友问我这个问题,他想将USB数据线的中间线体部份用光纤代替,由于光纤是单向传输,这就需要分离出USB的输出输入信号,我想知道USB能否分离出输出输入信号,是不是每一类USB设备都有统一的输出输入针脚,请高人详细给讲讲
信号
光纤
接口

网友A:
不能分离,USB的数据线是D+、D-信号,不是LZ所期望的输入、输出信号,还有2根线是5V电源线和地线。USB总线信号是比较复杂的,想用光纤做透明传输并不简单。
似乎没有见过市面上有usb中继器之类的产品,而USB-RS232之类的转换器不是中继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