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vc中如何使用GDI+呢?谢谢各位了,在线等!!

楼主:
我想显示jpg图片,是不是一定要解压缩才能显示呢?
网上说用GDI+可以实现,但是怎么使用呢?焦急等待中。。。。。

网友:
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呢?

网友:
为什么我在头文件中包含
using namespace Gdiplus;
会提示: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gdiplu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阿?

网友:
1.楼主所用的头文件是否存在?
2.如果存在,应该是INCLUDE包括的目录设置问题。

网友:
我是想用GDI+中的Graphics来显示图像,如下所示:
// draw the image
   Graphics gc( m_ImageRect.GetDC()->GetSafeHdc() );
   gc.DrawImage(&img, DesRect);

好像evc中没有,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
看EVC帮助吧

网友: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能给点提示吗?

网友:
楼住有GDI+库头吗

网友:
楼主,在EVC中显示JPG图片你可以下载其它的库啊,EVC本身是没有的

网友:
cximage这个库好像可以,但是在下面这个网页中我不知道哪个才是?
各位多包涵啊,还请指教!谢谢!
http://www.xdp.it/cximage/

网友:
windows ce 5.0 是不是不支持 gdi+ ? Google了半天没结果

另外我写过程序用 wince5.0的imaging API 显示jpg文件,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网友:
楼上的高手,可不可以把你的代码让我参考一下呢?
万分感谢!
对于显示jpg我没什么头绪,谢谢了!wdlli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