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编程高手请进,help me?

楼主:
最近我在编写一款网络芯片驱动时遇到一些不解,有以下问题想向高手请教:
1,在一般的网卡插上网线时,如果连接正常,指示灯会亮。那么到底是因为插上网线这个硬件,指示灯就亮了呢?
还是要软件检测到通信正常才亮?
2,如果我只要实现UDP包通信,是否只需要写ARP,和UDP包的相关驱动便可?
3,在没有任何驱动的情况下,当有数据传过来时。是不是就能在接口接收端检测到脉冲信号。

项目很急,有相关经验的大侠请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有兴趣的朋友可留下联系方式一起研究,我的QQ是9421587, Email:JassonRose@163.com

网友:
网口上有两个灯,一个是电源灯,一个是数据灯。
个人认为:
   1、
   电源灯亮是因为插上网线后相当于给这条线路构成了一个回路,所以电源灯亮。
   数据灯亮是因为插上网线后有数据通信的原因,而且灯闪烁的次数应该是硬件上是可以设置的,可能跟数据传输的速率有关。
   2、
   写不写都可以,最好写。
   3、
   应该可以。
   我不是高手,如果愿意,我们还是可以交流交流的,共同学习嘛。
   我的QQ是14046300,Email:scq1111@163.com

网友:
1,在一般的网卡插上网线时,如果连接正常,指示灯会亮。那么到底是因为插上网线这个硬件,指示灯就亮了呢?
还是要软件检测到通信正常才亮?
   这个是由硬件做的,也就是以上楼主说的形成一个回话,所以指示灯就亮。
2,如果我只要实现UDP包通信,是否只需要写ARP,和UDP包的相关驱动便可?
   这个我认为是必须写,因为硬件只负责传输,UDP的协议还是由程序去实现。
3,在没有任何驱动的情况下,当有数据传过来时。是不是就能在接口接收端检测到脉冲信号。
   这个当然可以,软件也是去检测脉冲信号的。

网友:
多谢二位高手的指点。
对于第一个问题,其实我的认识和二位相同,只是现在我的板子在插上网线后没有任何反映。看来要好好查一下硬件了。
对于第二个问题,要实现UDP包通信,IP头,UDP头,帧头相关的处理自然是要自己写的,ARP的处理应该也要自已写。只是不知道收到不是发给自己的数据时,芯片自动将其丢弃呢,还是要自己在程序里判断面将其丢弃,我是倾向于后则的。我现在一点数据都收不到,搞得我都怀疑是不是被芯片自动丢弃了。

另外,在调试这方面的程序时,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没有啊。

网友:
以太网中采用的是广播方式,不管是不是发给自己的数据芯片都能收到,因此,需要在协议栈中判断。
在调试的时候,最好用sniffer检测网络中数据包的发送接收情况。

网友:
1,在一般的网卡插上网线时,如果连接正常,指示灯会亮。那么到底是因为插上网线这个硬件,指示灯就亮了呢?
还是要软件检测到通信正常才亮?
      这个是由硬件做的,也就是以上楼主说的形成一个回话,所以指示灯就亮。

不知道硬件是怎样形成的回路啊,谁有关于底层方面的资料能否发一份到JassonRose@163.com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