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 在51里的串口接收中如何加入超时处理?

楼主(2007-01-12):
高分! 在51里的串口接收中如何加入超时处理?
我现在需要用到2051接收来自PC的数据(长度不定,但长度信息是在接收的第一个字节里),打算用方式1,定时器2,串口超时了就表示接收已经完成,现在问题是:如何实现串口的超时处理? 是用另外一个定时器?还是在等待RI的过程中DJNZ某数以实现计时?
请指教
定时器
如何

网友A:
用状态机...
在定时器中断里改变状态即可...

网友:
用另外一个定时器就可以实现了啊

网友B:
没大看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你记下串口中断的次数不就行了,每次接受一个字节的话,中断次数就是你数据的长度,到时判断就行了

网友C:
应该是都可以,而且从你的说法上来看,你好像是用汇编实现的,基于这样的前提(汇编每条指令的时间可以预估),你都可以实现精确的计时,从而判断是否超时;如果用计时器的话,另一个定时器资源就被占用了。

网友D:
已经解决,散分,见者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