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汇编编写了一段程序,用到了8255和8253,怎么不能让机器动起来?

楼主:
DATA1   SEGMENT
;       TABLE DB R(S*N) DUP (?)             ;S为选针器数=16,N为总针数=1024,R为转数=1,2,3...。
                                            ;R循环次数R(S*N)当R等于1时为花型图片的基本单元,R的最大数(不包括纵行外循环)要求能达到200。
        TABLE1
         DB 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
         DB 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
         DB 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
         DB 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
         DB 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
         DB 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
         DB 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
         DB 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1H
DATA1   ENDS
STACK1  SEGMENT STACK 'STG'
        DW 256 DUP(?)                       ;是否可以,还是要通过其它方法实现?
STACK1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1,SS:STACK1
BEG:    MOV AX,DATA1                        ;设置DS
        MOV DS,AX
        LEA DI,TABLE1                       ;表首址
        MOV BL,0                            ;初始列号,实际是16列
        MOV CX,16                           ;外循环计数初值,即转数
LOP1:   PUSH CX                             ;暂存外循环计数的初值,循环时CL=CL-1
        INC BL
        MOV AL,10000001B                    ;设置8255-1工作方式为0,A口输出,B口输出,C口输入
        MOV DX,303H                         ;8255-1控制字寄存器端口地址
        OUT DX,AL                           ;写入控制字寄存器
TEST1:  MOV DX,302H                         ;8255-1C口端口地址
        IN AL,DX                            ;读C口外设状态信息,即接近开关,PC0的状态信息是1/0
        TEST AL,01H                         ;测试8255-1C口状态CF=1数据准备就绪等待,CF=0转移到下一步,即开始内循环,对否?
        JC TEST1
        MOV AL,00H
        MOV DX,301H
        OUT DX,AL
        MOV BX,0                            ;初始行号
        MOV CX,1024
LOP2:   INC BX                              ;列号计数加1,即列地址从0开始进入第一个16列数据输出
        MOV AL,BL
        MUL BX
        MOV AL,00000101B                    ;设置8253计数器0,工作方式2(因初值不修正时能自动重复设定)读写低8位,二进制
        MOV DX,30FH                         ;8253控制字寄存器端口地址
        OUT DX,AL                           ;写入控制字到寄存器
        MOV AL,10                           ;设置计数初值,因不能是整数,如何修正,中间还应加一段程序?
        MOV DX,30FH
        OUT DX,AL                           ;写入计数器0的计数初值
        MOV AL,00H                          ;设置计数器0通道的计数值的锁存命令字
        MOV DX,30CH                         ;将锁存命令字写入寄存器,锁存命令字读一次后必须写一次,否则第二次就读不到计数值
        OUT DX,AL
TEST2:  IN AL,00H                           ;读计数器0的计数值
        TEST AL,00H                         ;测试计数值CF=0转移到下一步,CF=1等待,对否?
        JNC TEST2
        MOV DX,300H                         ;输出内存数据,是否应16个字存储单元,一个字存储单元对应一个选针器,
                                            ;内含选针器的地址和8个选针器中的一个选针1/0信息,16个选针器的8个选针点都是一一对应的。
                                            ;是否可将16个选针器的地址先设置好,这样就能发16个低8位的选针信息1/0就方便了
        OUT DX,AX                           ;将数据写入8255-1B口置PB0=0作为选针器的选通信号
        INC DI                              ;表数据+1
        LOOP LOP2                           ;内循环开始
        POP CX                              ;内循环计数器CX=CX+1
        LOOP LOP1                           ;外循环开始
        MOV AH,4CH                          ;返回DOS系统
        INT 21H
CODE    ENDS                                ;结束
        END BEG

想用电脑控制织布机,读入花型数据,这里就用00H,01H表示了。
硬件应该已经接好了,用厂家提供的程序可以运转。
8255上的指示灯怎么都不亮,没有数据?

ENG

网友:
8255比较麻烦的唉~~最怕调这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