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eginPaint,EndPaint的问题(__security_check_cookie error)

楼主:
我用VC2005下写基于pocket PC 2003的程序,在响应WM_PAINT的消息的时候,添加了Begin Paint和EndPaint的时候就编译通不过,错误应该是少了某个库,msdn里这两个函数是在Winmgr.lib里面,可是添加了这个库又说打不开,而且搜索电脑里也没有这个库,但是如果换成是WM5.0的平台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不是你PPC 2003的SDK装的有问题?建议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
不清楚啊,我在另一台装了Vs2005的机子上也是这样的,网上我也见有人有这个问题,但是没看到解决办法。

有谁解决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也许是includ和lib的路径配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
你的VC2005是正版的吗,还是网上随便下的,绝对是你的VC2005的问题,下载的时候SDK包不完全,或者被破坏了,不然你用VC2005的SAMPLE随便跑一个试试看。

网友:
难道非得去找个正版的 VS2005啊,没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你最好贴出错误信息

网友:
这个是VC2005的SDK的Samples,在WM5.0下编译下没问题,在2003下就是这个错误

下面是我在Pocket PC 2003下编译的错误
错误1: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security_cookie,该符号在函数 "void __cdecl HandlePaint(struct HWND__ *)" (?HandlePaint@@YAXPAUHWND__@@@Z) 中被引用        menu.obj

错误2: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security_check_cookie,该符号在函数 "void __cdecl HandlePaint(struct HWND__ *)" (?HandlePaint@@YAXPAUHWND__@@@Z) 中被引用        menu.obj
错误:3fatal error LNK1120: 2 个无法解析的外部命令        Pocket PC 2003

下面的是HandlePaint函数的代码
    HDC         hdc;
    PAINTSTRUCT ps;
    RECT        rc;
    TCHAR       tszOut[] = TEXT("Tap in the window for a popup menu");

    hdc = BeginPaint(hwnd, (LPPAINTSTRUCT)&ps);

    // Center the text in the client area
    GetClientRect (hwnd, (LPRECT)&rc);
    DrawText (hdc,
        tszOut,
        _tcslen(tszOut),
        (LPRECT)&rc,
        DT_VCENTER | DT_CENTER | DT_SINGLELINE);
    EndPaint(hwnd, (LPPAINTSTRUCT)&ps);

就是用了BeginPaint和EndPaint就不行了。

网友:
这是编译环境问题,2003和2005有些是不一样的,这个你只要在C/C++ --> Code Generation --> Buffer Security Check 设置 No 就行了,因为这个问题我以前解决过,但是年代久远,就是记得改下设置就行了,位置可能是这里。

网友:
nbcool(载舟之水) ,你的办法真的可以解决,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