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为何要定时器?和指令周期啥关系?

楼主(2007-08-01):
cpu为何要定时器?和指令周期啥关系?
cpu为何要定时器?和指令周期啥关系?
定时器
cpu

网友A:
定时器是一个功能,CPU不一定就有定时器,有了定时器的CPU设计制造都更复杂,那么你用起来就更方便,尤其是你想做一些与时间相关的事情。
cpu的各条指令执行时间不是相同的。定时器说白了就是指令周期计数器,cpu运行一个指令周期定时器就加1或减2(当然也有2个周期才加或减的),你可以读取定时器寄存器的值,根据指令周期来计算时间。

网友B:
cpu为何要定时器?
这个同意上面的说法,它只是一个功能部件...
和指令周期啥关系?
没有具体的关系,现在一些新的片子的定时器慢已经可以灵活的使用不同的时钟了...
定时器的触发和你选用的时钟源有直接关系...
定时的时间都是:时钟源 * (最大定时器值 - 预置值)

网友C:
楼上说的也不一定对
时钟源 * (最大定时器值 - 预置值)
有的定时器将时钟源分频了

网友D:
我觉得定时器对内可以向名字一样定时,对外可以可以测量脉冲的个数,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东西。尤其是8052的定时器2,包含了锁存器记录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