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驱动程序的移植?

楼主(2007-10-26):
什么叫驱动程序的移植?
我是刚刚开始接触驱动方面的东西,老是看到驱动的移植,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哪位能解释下吗?谢谢啦~~~~~
东西
程序

网友A:
就是从A主板修改到B主板,或者从A操作系统修改到B操作系统,又或者从A版本修改到B版本,都叫移植。

网友B:
yashi:触摸屏的驱动是不是都是差不多的,就只有液晶屏的大小呢?要进行驱动的移植,是不是把驱动程序加到平台,然后编译,生成镜像文件就OK了呢?

网友C:
呵呵~,不是楼主说的那么简单。
对同一个开发板,不同的驱动移植有可能是楼主所说的。
但不同平台、不同开发板之间的移动,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网友D:
触摸屏有很多不同厂家生产的,接口自然也不一样,有可能原理也不一样,所以每家每个型号的驱动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