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sdk的奇怪问题

楼主:
自己定制的wince5.0编译已经通过,且已经生成nk.bin但是生成sdk时就是通不过。设置也作过了,我生成的NK.bin是release版本,我在configure sdk中把cpu那项也设置了release版本。但是生成sdk还是出错,提示如下: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Creating 'required' feature
Adding required files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Roll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UP-TECH PXA270A BSP: ARMV4I_Release
Error: This build configuration has not been sysgen'ed
Error add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Error rolling toolkit-specific files

MSI file construction completed.  3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自己顶一下,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弄了好久了

网友:
我也发现PB5.0下生成SDK很容易出错,以前在4.2下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但是具体原因我还没有找的。

网友:
重装PB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刚好这个问题这几天也一直在所困扰我。SYSGEN过无数次也不行。提示的出错信息和楼主的一样。按照楼上大侠说的,重装试试!

网友:
重装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我没有重装,只是重新建了一个project,然后sysgen,然后new SDK,不进行config SDK操作,直接build SDK,就成功了。

但是成功的原因和失败的原因都不清楚。

网友:
官方解决之道: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0645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解决之道: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06459

----------------------------------------------------
不错,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非常不错的网址!!!
顶,我也为这个问题烦恼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重装,只是重新建了一个project,然后sysgen,然后new   SDK,不进行config   SDK操作,直接build   SDK,就成功了。

但是成功的原因和失败的原因都不清楚。

-------------------------------------------------------
重装和新建后你什么都没有config,当然不会有错误啦!因为你里面可能连那个CPU都没选择,Emulation Configaration  也没有选择和配置,所以很少会出错呀!~~~~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的话,你只要把CPU里面的勾去掉,不选择任何类型的CUP就可以了~~~~~~~不过导出来的SDK不知道能不能在没有选择的CUP的型号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