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判断一个程序是否已经运行?

楼主(2007-06-29):
WinCE下如何判断一个程序是否已经运行?
参考了一些桌面上的方案,发现在CE4.2下面都用不了,要么是mutex函数不支持多个参数,要么就是用不了Process类,大家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啊,看怎么实现判断程序是否运行的效果,如果已经运行了就不要再运行。
程序
如何
效果
WindowCE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B:
FindWindow只适用于有窗体的程序,如果没有窗体,建议你使用往注册表写运行标志的方式,当然还可以用其他类似的方法,比如更改配置文件、独占某个资源等

网友C:
mutex是可以用的,建议你不要参考桌面上的例子,SDK 的Sample和Hello World的方法已经最好了。

网友D:
呵呵,你真幸运,结贴吧。这段代码考过去就能用的。
HANDLE m_hCHDle = CreateMutex(NULL,TRUE,
_T("aaa"));
if(GetLastError()==ERROR_ALREADY_EXISTS)
{
CWnd *pWnd=CWnd::FindWindow(NULL,_T("啊啊啊啊"));
if(pWnd)
{
pWnd->SetForegroundWindow();
pWnd->PostMessage(WM_NULL, NULL, NULL);
return TRUE;
}
}

网友E:
CreateMutex有CE版本的啊,而且参数一摸一样,就是字符串是unicode的罢了.使用CreateMutex.

网友F:
HANDLE hMutex;
hMutex = CreateMutex(NULL, TRUE, _T("Sniffer"));
if (hMutex)
{
if(ERROR_ALREADY_EXISTS == GetLastError())
{
return FALSE;
}
}

网友G:
WTL源码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