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内存拷贝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在WINCE下,我用HalAllocateCommonBuffer申请了一块内存用来DMA传输,然后通过memcpy将这块内存里面的内容拷贝到另一个区域,现在发现memcpy耗费的时间很长,跟普通用new alloc等申请的内存拷贝相比,慢了大概50倍,想请教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测试数据如下:

#define CAM_PREVIEW_WIDTH  800
#define CAM_PREVIEW_HEIGHT 600

BYTE         g_Buffer[1600*1200*2];//缓冲的BUffer
BYTE         g_Buffer2[1600*1200*2];//[CAM_FRAME_BUFFER_SIZE];

cam_dma_page_virtual = (BYTE *) HalAllocateCommonBuffer(&Adapter, RAME_BUFFER_SIZE, &PhysAddr, FALSE);

prechange = GetTickCount();
memcpy(g_Buffer, cam_dma_page_virtual, CAM_PREVIEW_WIDTH*CAM_PREVIEW_HEIGHT*2);
RETAILMSG(1,(TEXT("CAM INIT cam_dma_page_virtualcost:%d\r\n"), GetTickCount() - prechange));

prechange = GetTickCount();
memcpy(g_Buffer, g_Buffer2, CAM_PREVIEW_WIDTH*CAM_PREVIEW_HEIGHT*2);
RETAILMSG(1,(TEXT("CAM INIT g_Buffer2 cost:%d\r\n"), GetTickCount() - prechange));

分别需要的时间为71ms和9ms,相差了8倍!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