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数之后,想把计数值输出,请问应当怎样编程?

楼主:
采用AT89C52 单片机的T0计数器功能进行计数,在计数之后,想把计数值输出,试想转换成电压,进行模拟量输出,请问应当怎样编程?以前的计数是输出到LED。用的是C编程。

网友:
先确定你的计数规则,然后先一个D/A,因为MCU自身没有.要不你用电阻搭一个分压电路,用IO分级输出也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上的,计数都已经有了,现在单片机应该通过哪个端口输出,如何输出成电压,或采用哪种方法把计数变成电压进行输出。DA转换也已经有了,就是要接收电压。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我刚开始学习,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外接的DA? 89C52把要输出的数据按照DA要求的格式传给DA就可以了

网友:
用普通的IO口也可以的.利用PWM的原理.通过调整IO口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来控制.比方说如果高电平是5V.如果你每隔0.5S翻转电平这样有效值就为2.5V.相当与50%的PWM.调高调低可以通过时间来改变

网友:
那么些RISC单片机可选,怎么还在用C51,我久不用了已经插不上嘴了,怕记忆有错。

网友:
FirerFirerFirer(毛毛蟲) ( ) 信誉:100  2007-7-29 23:39:57  得分: 0

外接的DA? 89C52把要输出的数据按照DA要求的格式传给DA就可以了

回复:DA只能接受电压值,89C52如何输出线型电压呢?

网友:
Flashget://W0ZMQVNIR0VUXWh0dHA6Ly93d3cuYmJ3dy5uZXQvU29mdERvd24uYXNwP0lEPTEyMzI4JmxiSUQ9MFtGTEFTSEdFVF0=&2713

下下来看看吧。

网友:
这是什么网址啊,无法下啊

网友:
89C52输出到DAC0832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