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下DirectDraw Sample运行出错,Why?

楼主:
运行目录public\directx\sdk\samples\ddraw\src\DDex1的程序,结果Display driver doesn't support flipping surfaces,提示GWES Hook fails surface creation. IDirectDraw::CreateSurface fails.why?
VS2005,OS Design时direct的已经选了

网友:
一般设备都不支持DirectDraw,只支持D3D,这个和驱动有关。

网友:
嗯,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编译之后放到Windows Mobile 5.0上,出现同样的错误

网友:
WinCE不支持DirectDraw吗?

网友:
结果信息:
Run Programs s ddex1
117081 PID:400002 TID:3e60006 RELFSD: Opening file ddex1.exe from desktop
117556 PID:3e50006 TID:3e60006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coredll.dll' (0x97FFE6CC) at address 0x40010000-0x40121000 in Process 'ddex1.exe' (0x95504480)
117567 PID:3e50006 TID:3e60006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ddex1.exe' (0x95504480) at address 0x00010000-0x00015000 in Process 'ddex1.exe' (0x95504480)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E:\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6\OSDESIGN6\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DDEX1.EXE'
s ddex1  10:33:35 11/13/2007 中国标准时间
End s ddex1  10:33:36 11/13/2007 中国标准时间

118603 PID:3e50006 TID:3e60006 Heap Statistics at 0x4010BA88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E:\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6\OSDESIGN6\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DDRAW.DLL'
118655 PID:400002 TID:3e60006 RELFSD: Aborting CreateFile of DDRAW.dll since module was found in rom
118655 PID:400002 TID:3e60006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ddraw.dll' (0x95617BB8) at address 0x417B0000-0x417CA000 in Process 'NK.EXE' (0x823FFAA0)
118657 PID:3e50006 TID:3e60006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ddraw.dll' (0x95617BB8) at address 0x417B0000-0x417CA000 in Process 'ddex1.exe' (0x95504480)
119582 PID:3e50006 TID:3e60006 DirectDraw Debug Runtime in use.
119597 PID:400002 TID:3e60006 AddToProcessInputLocaleTable: Added process to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 0x03E50006
120349 PID:400002 TID:38d0006 ERROR: C:\ymzki\private\winceos\COREOS\gwe\winmgr\wmbase\.\wbase.cpp line 1325:
120351 PID:400002 TID:38d0006 !bFound, etc.
120869 PID:3e50006 TID:3e60006 GWES Hook fails surface creation. IDirectDraw::CreateSurface fails.
120939 PID:3e50006 TID:3e60006 DDEX1: ******** Display driver doesn't support flipping surfaces. ********
121433 PID:400002 TID:3e60006 DeleteFromProcessInputLocaleTable: Deleted process from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0x03E50006
121443 PID:3e50006 TID:3e60006 OSAXST1: <<< Unloading Module 'coredll.dll' (0x97FFE6CC) at address 0x40010000-0x40121000 in Process 'ddex1.exe' (0x95504480)
121449 PID:3e50006 TID:3e60006 OSAXST1: <<< Unloading Module 'ddraw.dll' (0x95617BB8) at address 0x417B0000-0x417CA000 in Process 'ddex1.exe' (0x95504480)
PB Debugger Unloaded symbols for 'E:\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6\OSDESIGN6\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DDRAW.DLL'
121456 PID:3e50006 TID:3e60006 OSAXST1: <<< Unloading Module 'ddraw.dll' (0x95617BB8) at address 0x417B0000-0x417CA000 in Process 'ddex1.exe' (0x95504480)
PB Debugger Unloaded symbols for 'E:\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6\OSDESIGN6\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DDEX1.EXE'
121506 PID:3e50006 TID:3e60006 OSAXST1: <<< Unloading Module 'ddex1.exe' (0x95504480) at address 0x00010000-0x00015000 in Process 'ddex1.exe' (0x95504480)

网友:
首先要使用支持DDraw的LCD driver,
其次要在driver里加入支持flip属性

网友:
我也碰到了啊!不过出错有点不一样,好像出错还要早几步,搂主问题解决了吗

TID:d72def5a 0x97652aa0: RELFSD: Opening file ddex1.exe from desktop
6464853 PID:d733c002 TID:d72def5a 0x97652aa0: >>> Loading module coredll.dll at address 0x03EF0000-0x03FF2000 (RW data at 0x01FFE000-0x01FFF5C5)
6464857 PID:379c3632 TID:d72def5a 0x97652aa0: RELFSD: Aborting CreateFile of DDRAW.dll since module was found in rom
6464863 PID:d733c002 TID:d72def5a 0x97652aa0: >>> Loading module ddraw.dll at address 0x01300000-0x01328000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500\PBWORKSPACES\TESTSMP8634\RELDIR\SMP863X_MIPSII_DEBUG\DDRAW.DLL'
6464865 PID:d733c002 TID:d72def5a 0x97652aa0: >>> Loading module ddex1.exe at address 0x10010000-0x10015000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500\PBWORKSPACES\TESTSMP8634\RELDIR\SMP863X_MIPSII_DEBUG\DDEX1.EXE'
6464893 PID:d733c002 TID:d72def5a 0x97652aa0: InitSharedHeap: 46000000 0 c
6464893 PID:d733c002 TID:d72def5a 0x97652aa0:   InitSharedHeap: return 46000060
6464926 PID:1758fdca TID:d72def5a 0x97652aa0: AddToProcessInputLocaleTable: Added process to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 0xD733C002
6465040 PID:1758fdca TID:d72def5a DDRAW: DirectDrawObjectCreate: Exception encountered validating driver parameters
6465041 PID:1758fdca TID:d72def5a DDRAW: DirectDrawCreate: Display driver isn't DDraw enabled
6465042 PID:d733c002 TID:d72def5a DDEX1: DirectDrawCreate FAILED
6465144 PID:d733c002 TID:d72def5a 0x97652aa0: <<< Unloading module ddraw.dll at address 0x01300000-0x01328000
Un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500\PBWORKSPACES\TESTSMP8634\RELDIR\SMP863X_MIPSII_DEBUG\DDRAW.DLL'
6465146 PID:d733c002 TID:d72def5a 0x97652aa0: <<< Unloading module ddex1.exe at address 0x10010000-0x10015000
Un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500\PBWORKSPACES\TESTSMP8634\RELDIR\SMP863X_MIPSII_DEBUG\DDEX1.EXE'
6465151 PID:1758fdca TID:d72def5a 0x97652aa0: DeleteFromProcessInputLocaleTable: Deleted process from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0xD733C002
6465152 PID:d733c002 TID:d72def5a 0x97652aa0: <<< Unloading module coredll.dll at address 0x03EF0000-0x03FF2000 (RW data at 0x01FFE000-0x01FFF5C5)
6466749 PID:d7994bf2 TID:b757136a 0x9765a800: MainIoctl

网友:
这个是driver的问题,不支持directdraw功能,除非你修改display drvier,要不然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