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何种方式可以轻松实现计算机-继电器(或者PLC)简单的通讯控制

楼主:
需要实现简单1/0通讯,计算机得到继电器开关信号,同时通过判断返回一个开关信号到继电器。
是否需要串口通讯?和其他更简单办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串口通讯。如果距离远可以用485通讯。

如果上下位机都是自己做,可以简单的自己制定个通讯协议,想兼容性强一点也可以实现一个MODBUS之类的标准通讯协议。

如果有一边是买现成产品,那只能按照产品支持的协议通讯。

网友:
一般的,现成PLC都具体和PC串通信的简单协议

买来就用...

自己用单片机搞一个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都是通信中的命令响应+开关量输入输出

网友:
基于以太网或RS485总线的IO量传输解决方案,支持Modbus TCP、Modbus RTU。
http://www.powerip.net/product_powerip.htm

网友:
我需要的结果就是,
机器开启---传入1信号进入PC
PC启动测试程序,完成后,返回信号0
设备关闭

一个循环完成,再简单不过的一个应用。
我在单片机这边经验很少,总隐隐感觉,为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实现,还需要串行C51+逻辑控制器,会不会太复杂?(大虾们如果认为想法幼稚一定要狠狠拍我)可否简单的从串口提出信号,接上两个普通继电器,做好供电电路,是不是就可以?
两位给点意见?

网友:
可以用直接串口的几个控制脚控制继电器,但是串口输出电流有限,直接驱动继电器,要加个驱动芯片才行。
https://news.eeworld.com.cn/n/20070309/12022.shtml

网友:
分数有限,谢谢兄弟们指点迷津,我争取早点实现,帖上来给各位大佬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