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串口数据的问题

楼主:
有一台西门子的CT机!以前传送图片都是用Dicom传输的!现在要改为用RS232串口传送!
请问大家:传送过来的数据格式会是怎么样?给个思路也好!有格式最佳!
注:老总要我们在网上找个它的数据自己猜格式!(晕)!西门子没提供数据格式!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Dicom是一个协议吧?或者是一个标准,而RS232只是可用的一种媒体,协议该仍然是
Dicom。

西门子该已经提供了数据格式,你找到它就好了。

网友: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Dicom是一种医疗上的传送协议!以前是用它传送的,说简单点就是用网线通过Dicom传输!这是直接传送图片文件!
现在要改为用串口来传送!用的是rs232标准的串口! 这传送的是一帧一帧的数据!它的格式会是怎么样?请问怎么办? 医院说西门子没给数据格式!晕!

网友:
那就用原来的协议传输咯
变的只不过是物理层

网友:
楼上也许没明白我的意思!
你做过串口通讯吗 ?

网友:
RS232串口传送?
LZ有没有考虑到传输速度啊?

网友:
wxj9527() ( ) 信誉:100  2007-9-17 20:09:39  得分: 0

楼上也许没明白我的意思!
你做过串口通讯吗 ?
--------------------------------------
这个东西我天天接触!

网友:
to:    Treazy(活着) ( ) 信誉:100

大哥麻烦你给我详细讲解下!

网友:
把图片当成二进制文件来发送,接收端还原就可以了啊

网友:
DICOM标准的第五部分介绍它的数据结构,它定义了数据集(Data Set)来保存前面所介绍的信息对象定义(IOD),数据集又由多个数据元素(Data Element)组成。每个数据元素描述一条信息(所有的标准数据元素及其对应信息在标准的第六部分列出),它由对应的标记(8位16进制数,如(0008,0016),前4位是组号(Group Number),后十位是元素号(Element Number)唯一确定 DICOM数据元素分为两种,
------------------------------------------------------------
根据以上DICOM标准,按照字节顺序将字节通过RS232收发
你问格式是怎么样的?那DICOM定义的怎么样的,你就按照它原来的定义格式操作就行啊!
不管你是什么数据,在串口看来只不过是个2进制流
关键是根据什么协议去识别这些流数据
不知道我解释清楚没!

网友:
对DICOM熟的话,可以根据自需要拦截取有用的部分,组织好协议以232发送过去

网友:
to:   Treazy(活着)
请问怎么定义RS232的传输协议?怎么去识别传过来的数据2进制流?即传过来的.DCM文件怎么还原成.DCM?

网友:
TO:shagua0916()
怎么去拦截取有用的部分?怎么组织协议?

网友:
那就上行和下行规定好传输协议
比如帧头,帧尾,数据,命令,校验等等

网友:
那就用原来的协议传输咯
变的只不过是物理层

同意
关键明白协议,传输只是个手段

网友:
医院使用的是西门子 SOMATOM AR NOVA 这款CT机!!  才知道它不遵循 DICOM标准,我们要做一个工作站只能通过串口传送数据!以前没有工作站,是直接通过CT机操作!它的CT机使用的是UNIX操作系统,不能安装网卡,只能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出来!现在有一下几点问题:
1、串口传输的速度问题怎么解决? 传送的文件在516K以上!
2、接受过来的数据怎么还原成发送前的文件(因为串口是以2进制流的形式发送)?
先就这几个问题!!  望高手指点!

网友:
ct机上有串口吗?还是用原来的Dicom口(是RJ45?)Dicom用的应该是TCP/IP协议吧

网友:
串口传输的速度问题怎么解决? 传送的文件在516K以上!
>>>>>>>>>>
把文件分成小的块,一块一块的传送,速度跟不上用485或者USB(若有的话)不行吗

接受过来的数据怎么还原成发送前的文件(因为串口是以2进制流的形式发送)?
先就这几个问题!!
>>>>>>>>>>
把接受回来的数据块,把没用的头尾去掉,合并成一个文件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to:  xkw365(快乐天子)
  1、这是款很老的CT机,不遵循Dicom标准!也没有网卡和usb,能传输数据的只有两个232串口!
  2、怎么把文件分成小的块,一块一块的传送??   麻烦最好给个例子!
  3、怎么把接受回来的数据块,把没用的头尾去掉,合并成一个文件? 麻烦最好给个例子!

谢谢!!

网友:
得等我有空再写,这几天比较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