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PC中启动远程桌面,如何不显示连接画面

楼主:
我用程序启动mstsc40.exe,注册表里已经设置了连接profile,包括ip,用户名等,问怎样才能像WindowsXP不显示输入服务器地址的画面,而直接连到Terminal server上

网友A:
请检查你桌面电脑的分辨率和颜色!
要与PDA兼容!有关问题你可以查看 PB中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你桌面电脑的分辨率和颜色!
要与PDA兼容!有关问题你可以查看 PB中的帮助

顶下,你的分辨和颜色得匹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