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问题!!

楼主(2007-01-31):
闹钟问题!!
现正在做一个手机闹钟程序,用EVC开发。希望实现周期提醒功能,比如在星期一三五闹。准备用timer来实现,但不知采用那种实现方法,现在有样一这个思路,就是设置定时器周期性(比如10秒)扫描时间,当时间和设定时间匹配则响应相应的操作。但这样做肯定耗资源,而手机资源又很有限,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点的方法??
时间
方法
周期性
程序
开发

网友A:
晕倒。。。。
你手机的处理器不支持闹钟功能么?为啥还要通过软件实现计时?

网友B:
呵呵,我们是从硬件到软件都自己做,作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用的ce,自己定制的平台
兄台说的处理器是那款啊?

网友C:
不管是什么处理器,你们手机的处理器RTC是怎么配置?难道没有附加闹钟设置的功能?

网友D:
就算有也不可能都在上面设定啊,比如我设定闹钟是在星期一三五的8点闹,同时我在日程表中设定了几个日程闹钟,每个日程闹钟周期可能都不一样,有些可能是三天,有些可能是四天。这和mobile上面那个日历程序差不多。这在硬件上怎么实现嘛。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对:我在上层把需要响应闹钟的时间得到,做成一个队列,然后一条一条交给下层实现。

网友E:
我也没做过这样的程序。但是应该是这样的:应用程序得到时间,都传给下层实现,应用程序要做的可能就是把逻辑理清楚。如果循环查询时间,不仅耗资源,而且关机不能提醒。

网友F: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上层得到时间的算法不好作,设置的时间太多了,又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G:
应该是注意把每个日程区分开就可以了。你可以参考 你们手机的ril调用的 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