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uld not find file 'C:\WINCE500\PBWorkspaces\e\RelDir\Geode_x86_Release\MyDri

楼主:
Could not find file 'C:\WINCE500\PBWorkspaces\e\RelDir\Geode_x86_Release\MyDriver.exe' on disk
在生成操作系统镜像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怎么解决啊
是编译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网友:
你的bib文件里加入了MyDriver.exe,但是没有找到这个文件。所以有2种方法:1,从bib文件中把MyDriver.exe删除掉;2.找到MyDriver.exe

网友:
楼主如果已经将MyDriver.exe copy到Release目录,只能Make Image,不能Sysgen。否则文件会丢失。

如果要Systen,则采用以下的方法:
修改配置以便拷贝文件到Release目录的主要步骤如下:
1 pb中从platform菜单选setting
2 Custom Build Actions选项卡中的Build step下拉框,选择Pre-Make Image (有四个选项,分别为Pre-Sysgen,Post-Sysgen,Pre-Make Image,Post-Make Image,意思如其名) ,然后New,在弹出的Custom Build Action对话框中输入类似以下的语句:
copy \ %_FLATRELEASEDIR%\

比如test.txt放在我电脑上的e盘根目录下,那么语句是这样的:

copy E:\test.txt %_FLATRELEASEDIR%\test.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