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下隐藏鼠标光标的问题

楼主:
我的WinCE程序是带触摸屏的,想在WinCE下隐藏鼠标光标,该怎么做,请高手帮帮忙,谢谢!!(我刚做软件,还不是很会)

网友:
定制系统的时候去掉就好了

网友A:
去掉user interface里面的mous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user   interface里面的mouse就可以了

你真的这么做过么,这只是把控制面板里的鼠标选项组件去掉了而已。
表忽悠新人啊。。。

网友:
顺便回楼主。。其实我也不会隐藏鼠标。。
建议看一下shell的注册表,也许会有调用鼠标的部分。
另外,你可以在应用程序中隐藏,貌似用SetCurso,不过我也没用过-.-

网友:
楼主是要隐藏鼠标吗,
以下方法是在编译内核时设置的:
Core OS -> CEBASE -> Shell and User Interface -> User Interface 把mouse选项去掉编译,就可以把鼠标干掉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B:
隐藏鼠标其实挺简单的,两种方法:
1.真隐藏:ShowCursor(FALSE);//隐藏鼠标
2.假隐藏,就是在程序启动时,将鼠标定位在屏幕右下角,在程序应用过程中可以随时调用鼠标(呵呵治标不治本)
::SetCursorPos(m_FullScreenRect.right, m_FullScreenRect.bottom);

网友:
cogwell,这个东西,我做的产品都不知道卖了多少了。

技术不是你在哪里猜测的,自己去试试就知道管不管用了!!

网友:
恩,不知,lz解决没有?

网友:
使用透明图标来代替隐藏,不过每一个控件都要预先处理

网友:
把显示驱动s3c2410disp.cpp文件的movepoint函数中把以下代码屏蔽掉也行。

if (xPosition != -1 || yPosition != -1)
{
m_CursorRect.left = xPosition - m_CursorHotspot.x;
m_CursorRect.right = m_CursorRect.left + m_CursorSize.x;
m_CursorRect.top = yPosition - m_CursorHotspot.y;
m_CursorRect.bottom = m_CursorRect.top + m_CursorSize.y;
CursorOn();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隐藏鼠标其实挺简单的,两种方法:
1.真隐藏:ShowCursor(FALSE);//隐藏鼠标
2.假隐藏,就是在程序启动时,将鼠标定位在屏幕右下角,在程序应用过程中可以随时调用鼠标(呵呵治标不治本)
::SetCursorPos(m_FullScreenRect.right, m_FullScreenRect.bottom);

其实这两种方法已经足够了。

最好不要在系统定制时修改,万一以后要使用呢。

难道再修改一下OS??

网友:
我也没做过这个问题,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在定制的时候把mouse选项去掉应该就可以,不过没有试过。看了以上帖子,觉得13楼的做法比较好。呵呵,关键还是动手实验一下。楼主试成功别忘了在帖子上说一下声。大家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