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用ADS软件调按键触发灯闪亮问题
pcshow
pcshow

网友A(2007-10-17):
用ADS软件调按键触发灯闪亮问题
现在想实现用ads调一个简单的触发灯闪亮的程序,现在已有的程序只有一种现象,Led_Display(0xff);ARM9板上的灯亮,将0x00灯灭,我想实现灯的循环闪亮,
Led_Display(0xff);
delay(10000);
Led_Display(0x00);
delay(10000);
为什么出现的不是循环亮灭呢?有朋友做过这个例子吗?请您指教下哈,谢谢~~~~~~
程序

网友B:
while(1)
{
Led_Display(0xff);
delay(10000);
Led_Display(0x00);
delay(10000);
}

网友C:
KevinCEC:这种方式我试过了,出现的效果只有执行第一句,就是你写的Led_Display(0xff);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还需要修改其他的地方呢?谢谢~~~~

网友D:
那你要看看是不是Led_display实现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