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E下SDK中的PLAYWND例子问题

楼主(2007-04-10):
问个CE下SDK中的PLAYWND例子问题
我在VC里用的SDK中的例子DSPlay中的程序,播放视频文件一点问题也没有,清晰度和速度都很好,而且,RMVB,RM,AVI,MPEG格式都能支持,但我改用CE下的PLAYWND例子上开发板上播放就不行了,只支持一个MPEG格式的电影,AVI格式能识别但不能播放,RMVB等格式干脆连识别都不识别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而且,用它播放全屏的时候特别卡,我想这可能是内存小的事,但有没有解码的事呢??
这两个程序我分析了下,发现几乎一样,按理说不能差这么都呀,有大人们知道吗???
是不是我CE里面没注册相应的Filter的事????那有没有现成的CE下的支持RMVB等格式的Filter呢?我没做过多媒体,让我自己写没时间了呀...帮帮忙吧
而且
程序
开发

网友:
自己定下,我QQ 164189616,如果有人会也可以上QQ上找我 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没人回我的贴呢???难道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都值不得回了???
问题原因大体我明白了,我PC机上装了暴风影音,里面估计是把RMVB,AVI等格式的注册FILTER给加上了,所以能播放.而我的板子上没有这些FILTER,所以放不了.可以我在定制PB内核的时候我把directshow 里面的avi filter给加上了呀,可以到render的时候还是过不去,这是为什么呀????是我加的不对,还是WCE就不支持AVi呢????
各位大大们帮我看看呀!!!

网友B:
上directshow论坛问明白了,就是缺少 demux/ spliter decoder filter 的原因,但那论坛主要做的是PC机上的应用.所以没办法我只能回来,请教各位了.谁知道那里能下到第三方的FILTER,要支持WIN CE 系统的
谢谢了 小弟急呀

网友:
要找到能在wince上面跑的其它解码器..就比较困难了,
不若去下载tcpmp来改写吧
网址没记错应该是这个:
www.tcpmp.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