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的数据接收问题!赐教!

楼主:
我调试的sim300c的GPRS能够给公网的PC机发数据,但是PC机给模块发数据就收不到!pc机上的软件用的是<TCP&UDP测试工具>,那位大侠指点一下,还有就是如果GPRS接收到的数据是不是就直接通过Tx脚传给单片机了?赐教

网友:
补充一下,用UDP时PC机可以收到,但是TCp时,PC机的软件都不能建立连接
两种情况下模块都不能收到数据

网友:
每人理我?
还是我问的太弱智!!!!!

网友:
你是用232的,还是485。。。or other?你的数据接收中心是直接接入adsl还是有经过路由器?路由器的话要做端口映射,是否两种协议都有允许通过呢?

网友:
我用SIM300做过GPRS 和服务器通信,你用了哪些AT命令?

网友:
典型的能收不能发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种情况的,希望能说明自己的网络环境。

还有就是sim300模块连接方式不一样的时候,at指令也不一样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呢?

网友:
多看文档,接收数据的方式是否设置好,TCP不能连接那要看你服务器端有没有开TCP端口了,还有就是拨号前一些设置有没有做

网友:
同样的问题,关注中。。。。。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还是在数据中心的问题或者是模块设置上的问题!!可以通过一些串口捕捉工具看一下,或者是中心对端口数据的一些查看!

网友A:
首先你应该在一台电脑上通过超级终端控制模块收发数据。我试过的都可以,然后你再检查一下你的单片机的芯片有没有开数据接收中断,如果中断没有使能的话怎么可能收到数据。因为SIM300是在收到数据后是直接通过TX引脚发出来的,通常都是你的单片机的RX引脚。

网友:
我也是连不上,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应该在一台电脑上通过超级终端控制模块收发数据。我试过的都可以,然后你再检查一下你的单片机的芯片有没有开数据接收中断,如果中断没有使能的话怎么可能收到数据。因为SIM300是在收到数据后是直接通过TX引脚发出来的,通常都是你的单片机的RX引脚。

正解,强烈建议先用 超级终端调试,然后再看程序中有什么问题

网友:
建立连接过程,刚实现,可以参考。
  if( AT_Command( "AT+CIMI\r","OK" ) ==FALSE )         // 得到CIMI号
    {
        return(FALSE);
        }
   if( AT_Command( "AT+CSQ\r","OK" ) ==FALSE )         // 检测信号强度
    {
        return(FALSE);
        }

    if( AT_Command( "AT+CREG?\r","OK" ) ==FALSE ) // 注册网络
    {
        return(FALSE);
        }

    if(AT_Command("AT+CSTT=\"cmnet\",\"\",\"\"\r","OK" )==FALSE) // 建立APN:cmnet;用户名:空;密码:空
    {
        return(FALSE);
    }

    if(AT_Command( "AT+CIICR\r","OK" )==FALSE)// 连接GPRS
    {
        return(FALSE);
    }

    if(AT_Command("AT+CIFSR\r",".")==FALSE)// 得到本地IP地址
    {
        return(FALSE);
    }
    if(AT_Command("AT+CIPSTART="TCP","Ip","PORT"\r","OK")==FALSE) //如果成功,则返回IP地址,没有OK
        {
        return( FALSE );
    }
        if(AT_Command("AT+CIPSEND\r",">")==FALSE) //发送数据,>提示用户输入要发送的数据
    {
        return(FALSE);
    }

目前我不能接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