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一般的科学计算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CPU?51系列还是其它的呢?谢谢!

楼主:
自己想搭个硬件平台做科学计算器,把自己的计算器拆开只看到一个裸片,一块大黑痣里面是啥都看不到郁闷!有人知道一般的科学计算器都用什么cpu来实现么,不知c51能不能符合要求,因为c51对浮点的支持比较差,只支持到单精度,这对对精度要求较高的计数器来说应该是个瓶颈的。

一头雾水,望朋友们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恩..从成本上推算应该就是c51之类的
一般来说处理浮点数可以用软浮点和硬浮点
好的处理器都有一个浮点处理单元
要求非常精准的话几乎不能...因为在处理器的运算单元中浮点数转二进制不可能完全准确。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2.00000000-1=0.99999998

网友:
现在这种专门的应用已经有专门的解决方案的芯片了,几乎没有应用代价的完整的应用片子.

网友:
如果不计较速度可以用51来做。只是高精度的算法要自己写了。泰勒基数可以搞定一切!如果对速度要求高就要用dsp了。也可以用pic30 dsp系列的。

网友:
据区区在下所闻,计算器大部分用的是nec的四位机。目前功耗最低的51的耗电计算器也是撑不住地。

网友:
bigbat(大漠苍穹) ( ) 信誉:100    Blog   加为好友  2007-04-16 18:55:22  得分: 0

   如果不计较速度可以用51来做。只是高精度的算法要自己写了。泰勒基数可以搞定一切!如果对速度要求高就要用dsp了。也可以用pic30 dsp系列的。

用DSP那就得用电源供电了,呵呵...

想小电池跑个几年,基本不可能,嘿嘿

网友:
小朋友们也太不注意常识了。

现在的计算器很多都不使化学电池了,用一组光电池,只要你的眼睛能看东西,它就能
运算,C51/PIC哪能这样?

网友:
大哥哥,一般都还是有电池的...

51跑不起的东西,其它的"大型"芯片也肯定跑不了

应该是那些个专用的解决芯片...

不然,不可能这么便宜

只要有一致,量产,才能达到这种市场效果

网友:
不太清楚,51比较简单

网友:
台湾EMC的IC,有标准的方案

网友:
的确,自己用8051试过,四则运算和基本的科学运算都可以实现,因为8051基本上只是用来做运算所以速度倒还可以,但是就是浮点数产生的精度问题很难接受(如:10.2 - 10 = 0.1999999,口算都比他准-_-#),用模拟手算的方法解决了四则运算的精度问题,但科学运算的精度还是没有办法(因为都是封装的库),另至于功耗确实不少测量过正常运行时都达到20ma(我测试用的cpu是3v的低功耗版本来)左右,一般好点5号电池好像是5、6百mah左右,单用电池的话估计撑不久的,一般市面的计算器应该不是用这种cpu来做

网友:
有计算器的专用ASIC?厂家和型号知道?

“台湾EMC的IC,有标准的方案”,有具体型号么?去看看

网友:
要说浮电数.应该是DSP芯片的强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