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 SPI 的 MCU 和 带 SPI 的 Flash 到底怎么连接,谢谢!

楼主:
大哥,您好!
想您请教一个 MCU 引脚和 flash 引脚相连的问题,好吗?
谢谢!

请教:
芯片手册原文:
20.1.4 从选择(NSS)
从选择(NSS)信号的功能取决于SPI0CN寄存器中NSSMD1和NSSMD0位的设置。有3种可能的方式:
1. NSSMD[1:0] = 00:3线主方式或从方式:SPI0工作在3线方式,NSS被禁止。当作为从器件工作在3线方式时,SPI0总是被
选择。由于没有选择信号,SPI0必须是总线唯一的从器件。这种情况用于一个主器件和一个从器件之间点对点通信。
2. NSSMD[1:0] = 01:4线从方式或多主方式:SPI0工作在4线方式,NSS作为输入。当作为从器件时,NSS选择从SPI0器件。
当作为主器件时,NSS信号的负跳变禁止SPI0的主器件功能,因此可以在同一个SPI总线上使用多个主器件。
3. NSSMD[1:0] = 1x:4线主方式:SPI0工作在4线方式,NSS作为输出。NSSMD0的设置值决定NSS引脚的输出电平。这种配置
只能在SPI0作为主器件时使用。
图20.2 ~ 20.4给出了不同方式下的典型连接图。注意:NSSMD位的设置影响器件的引脚分配。当工作在3线主或从方式时,NSS
不被交叉开关分配引脚。在所有其他方式,NSS必须被映射到器件引脚。对通用端口I/O和交叉开关的详细说明见“15. 端口输
入/输出”。
SPI0主方式
SPI总线上的所有数据传输都由SPI主器件启动。通过将主允许标志(MSTEN,SPI0CFG.6)置1将SPI0置于主方式。当处于主方
式时,向SPI0数据寄存器(SPI0DAT)写入一个字节时是写发送缓冲器。如果SPI移位寄存器为空,发送缓冲器中的数据字节被
传送到移位寄存器,数据传输开始。SPI0主器件立即在MOSI线上串行移出数据,同时在SCK上提供串行时钟。在传输结束后
SPIF(SPI0CN.7)标志被置为逻辑1。如果中断被允许,在SPIF标志置位时将产生一个中断请求。在全双工操作中,当SPI主器
件在MOSI线向从器件发送数据时,被寻址的SPI从器件可以同时在MISO线上向主器件发送其移位寄存器中的内容。因此,SPIF
标志既作为发送完成标志又作为接收数据准备好标志。从从器件接收的数据字节以MSB在先的形式传送到主器件的移位寄存
器。当一个数据字节被完全移入移位寄存器时,便被传送到接收缓冲器,处理器通过读SPI0DAT来读该缓冲器。
当被配置为主器件时,SPI0可以工作在下面的三种方式之一:多主方式、3线单主方式或4线单主方式。当NSSMD1(SPI0CN.3)
=0且NSSMD0(SPI0CN.2)=1时,是默认的多主方式。在该方式,NSS是器件的输入,用于禁止主SPI0,以允许另一主器件访问
总线。在该方式,当NSS被拉为低电平时,MSTEN(SPI0CN.6)和SPIEN(SPI0CN.0)位被硬件清0,以禁止SPI主器件,且方式
错误标志(MODF,SPI0CN.5)被置1。如果中断被允许,将产生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软件重新使能SPI0。在多主系统
中,当器件不作为系统主器件使用时,一般被默认为从器件。在多主方式,可以用通用I/O引脚对从器件单独寻址(如果需
要)。图20.2给出了两个主器件在多主方式下的连接图。
当NSSMD1(SPI0CN.3)=0且NSSMD0(SPI0CN.2)=0时,SPI0工作在3线单主方式。在该方式,NSS未被使用,也不被交叉开关映
射到外部端口引脚。在该方式,应使用通用I/O引脚选择要寻址的从器件。图20.3给出了一个3线主方式主器件和一个从器件的
连接图。
当NSSMD1(SPI0CN.3)=1时,SPI0工作在4线单主方式。在该方式,NSS被配置为输出引脚,可被用作从选择信号去选中一个
SPI器件。在该方式,NSS的输出值由NSSMD0(SPI0CN.2)控制(用软件)。可以用通用I/O引脚选择另外的从器件。图20.4给
出了一个4线主方式主器件和两个从器件的连接图。

请教:
可是有位大哥说:
主芯片的 MOSI 接 flash 的 MOSO ,主芯片的 MOS0 接 flash 的 MOSI
各位大哥到底是什么接的啊

芯片上的图是:MOSI 接 flash 的 MOSI ,主芯片的 MOS0 接 flash 的 MOSO 啊
(附件在 http://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8)

谢谢!

网友:
CS/SCK/SI/SO

网友:
谢谢大哥
我的意思是:
芯片的 SI 连 FLASH 的 SO , 还是 连 FLASH 的 SI ?
谢谢!

网友:
芯片的 SI 连 FLASH 的 SO ,

反向对应...

网友:
这种接口问题,从数据流向来想想,这就OK了

网友:
谢谢 lbing7 大哥
http://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8
请大哥帮我看看啊
谢谢!

网友:
MCU该是master吧?
那就应是
MCU      MEM
----------------
MISO  -  MISO
MOSI  -  MOSI
CLK   -  CLK
CS    -  CS

网友:
当角色确定后,MISO总是接MISO,MOSI总是接MOSI,这两个名字是较特别的。

网友:
SPI的数据流是单向的,总是从一个O流向一个I.
当你确定了master和slave,
在master那一方,MISO是一个输入,MOSI是输出,
在slave那一方,MISO是输出,MOSI是输入。
连接它们并没有第二种选择。

网友:
时代互联IDC数据中心依托中国电信CHINANET骨干网得天独厚的网络资源优势,提供以主机租用、主机托管为主的信息服务的统一品

牌,为各大、中、小型企事业单位及ICP用户提供电信级网络信息平台。时代互联IDC数据中心以其设施一流的电信级标准机房、高速

稳定的接入带宽、强大迅速的技术支撑、安全稳定的保障措施、贴心全面的优质服务而成为华南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的主机托管网络服

务中心,从而为广大企业和ICP用户的网络及网站提供了又一条通往INTERNET的“信息高速公路”。

时代互联机房列表(用户可以自行挑选机房):
中国东莞电信IDC数据中心
中国珠海电信IDC数据中心
深圳电信网通双线IDC数据中心
广州电信网通双线IDC数据中心
中国香港数据中心
中国网通数据中心
教育网华南数据中心
中国广州电信IDC数据中心

广东时代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售前产品咨询: 0756-2623717、 020-87649375-6300、 0769-23185995 ( 早08:00-晚22:00 )
域名专线: 0756-2623870
综合咨询: 0756-2623717
空间专线: 0756-2623871
续费专线: 0756-2623856
售后技术支持: 0756-3810500、3810501、3810502、3810503、3810505、3810506
7X24小时技术支持 | 常见问题
代理业务部     代理部更多联系方式
华南专线: 0756-2283290
华中专线: 0756-2281766
华北专线: 0756-2281762
IDC部: 0756-2312072
财务部: 0756-2281323
投诉部: 0756-2281763
公司传真: 0756-3810567 <传真汇款单请拨打该电话>
证件传真: 0756-2623872<传真证件请拨打该电话>
邮政编码: 519001
公司地址: 珠海市人民东路221号西海大厦6楼B座  地理位置

珠海总机: 0756-2281070
  分机转: 5001(查号) 5002(技术支持) 6300(产品咨询) 6180(财务部)

   时代互联广州分公司(服务器租用、托管热线)
广州总机: 020-87649375  87647652
  分机转: 5001(查号) 5002(技术支持) 6300(产品咨询) 6180(财务部)
传     真: 020-87746865
地     址:
广州天河区广园东路2193号时代新世界中心北塔907

   时代互联东莞分公司(服务器租用、托管热线)
东莞总机: 0769-23185995  23185997

  分机转: 5001(查号) 5002(技术支持) 6300(产品咨询) 6180(财务部)
传     真: 0769-23189513
地     址:
东莞市东莞大道第一国际百安中心B座801

网友:
六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