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使PB编译出不含Thumb指令

楼主(2007-08-10):
有什么方法可使PB编译出不含Thumb指令
如题,开发板不支持thumb指令,所以编译出来的
BX指令转为thumb 时,就会不能执行,有没有什么方法
不要编译出转为thumb指令的方法
开发

网友A:
去掉这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自己修改代码。

网友C:
xiangding 在哪去掉,具体方法?

网友D:
自己顶,如果板子不支持BX等thumb,是不是就没办法做BSP了,
有没有类似OEMHandleVFPException这个的处理接口?可以自己
在外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