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程序关闭微软的电话程序cprog.exe,但是它过2分钟又会启动,是什么原因呢,求教555555

楼主:
/*
*  函数名    :EnumProcessListAndCloseProcess()
*  输入参数  :None
*  输出参数  :None
*  返回值    :None
*  功能      :关闭系统电话进程
*/

void  DealDataAndControlDisplay::EnumProcessListAndCloseProcess()
{
        /* 初始化变量 */
        TCHAR *ptchPhonePath = new TCHAR[MAX_PATH];
        ZeroMemory(ptchPhonePath,sizeof(TCHAR)*MAX_PATH);
        PROCESSENTRY32 pe32 = {0};
        pe32.dwSize = sizeof(PROCESSENTRY32);
        HANDLE hProcessShot = NULL;

        TCHAR PhoneProName[] = TEXT("cprog.exe");
        DWORD  cprogID = 0;
        HANDLE hcprogID = NULL;

        if ( hProcessShot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return;
        }
        else
        {

                        hProcessShot = CreateToolhelp32Snapshot(TH32CS_SNAPPROCESS, 0);
                        if ( Process32First ( hProcessShot, &pe32 ) )
                        {
                                do {
                                        swprintf(ptchPhonePath,TEXT("%s"),pe32.szExeFile);

                                        if ( !wcscmp( pe32.szExeFile,PhoneProName ) )
                                        {
                                                cprogID = pe32.th32ProcessID;
                                                hcprogID = OpenProcess(0,false,cprogID);
                                                TerminateProcess(hcprogID,0);
                                                CloseHandle(hcprogID);
                                        }
                                }
                                while ( Process32Next ( hProcessShot, &pe32 ) ) ;
                        }

        }

        delete[] ptchPhonePath;
        ptchPhonePath = NULL;
        //CloseHandle ( hProcessShot ) ;
        CloseToolhelp32Snapshot(hProcessShot);
}
有什么问题么,前面我试过了,确实是可以的,但是过不了多久又自动起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高手能帮帮忙么,谢谢了,我想关闭掉它,用自己编写的电话程序,是不是不能用程序控制呢,还是受限制呢

网友:
有人知道么

网友:
谁能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
没人知道么

网友:
不大清楚,也想知道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