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急!]在WinCE里用VC++.NET操作远程SQL Server2000问题

楼主:
本人想在VS2005上用VC++.NET开发一个基于WinCE 5.0的操作远端的SQL Server2000的程序,怎么写啊.
1. 源代码和具体步骤?
2. 如何使用SQL CE 2,如何在WinCE 上装SQL CE 2?
3. WinCE 上操作远程SQLServer2000数据库非得装SQL CE吗?
4. 如何用VC程序通过SQL CE 2操作SQL Server2000?
哪位大虾能帮俺解决上边几个问题啊
若哪位有EVC操作远程SQL Server2000的源代码也行啊

网友:
大虾们呢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
自己在论坛里搜一下吧!!

网友:
1. 这个问题可以在帮助文档看到

2. 安装SQL CE后,在开发环境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安装包
   如: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CompactFrameworkSDK\v1.0.5000\Windows CE\wce300\armv4
   sqlce.wce4.armv4.CAB
   sqlce.dev.wce4.armv4.CAB
   sql.wce4.armv4.CAB
   netcf.all.wce4.ARMV4.cab

3. WinCE 上操作远程SQLServer2000数据库必须安装SQL CE或SQL Mobile
4. 这个问题跟问题1一样

网友:
3. WinCE 上操作远程SQLServer2000数据库必须安装SQL CE或SQL Mobile

也可以用WebService,IE,RDP,或其它未想到方式

如果要直接控制,就要安装SQL CE or SQL Mobile

网友:
回VR_Soft(赵利) :
我有下几个问题请教你
1。在wince上提示Microsoft.NET CF 2.0安装成功和Microsoft SQL Client2.0 安装成功,是否能说明sql ce 2已经安装成功?
2。若sql ce 2安装成功后,下一步还需做什么其他配置呢?
3。写C++程序时,需要包含什么头文件?(我用的是Visual studio2005)
能给我提供些最好是VC++.NET源代码么
4。若C#代码里包含了using System.Data.SqlServerCe;语句,当运行这段程序时会给你在WinCE上自动安装好sql ce,那么在C++程序里怎么做到呢。
急啊
先谢谢了

网友:
在.NET环境下很容易,可以使用它封装的SqlCeRemoteDataAccess 很容易的.

在MSDN索引中输入RDA然后可以看到RDA出现了点击下面的vsual studio .net即可看到
C# VB.NET 的实例代码好用

但是据我的经验最好使用
evc + soap + WEB service
优点:
运行速度快(不用.NET框架)
只要简单修改web service不用修改设备就可以兼容多种数据,例如oracle,access,sql server,mysql等等

网友:
回Pipi0714(老顽童) :
我不需要C#/VB的例子,你说的evc + soap + WEB service,具体怎么做啊,能详尽阐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