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的cpu是一个逻辑概念,只是一些寄存器,alu的组合,而不是一块实在的硬件,而ram是一块实在的硬件?但pc中的cpu是一个硬件。

楼主:
单片机中的cpu是一个逻辑概念,只是一些寄存器,alu的组合,而不是一块实在的硬件,而ram是一块实在的硬件?但pc中的cpu是一个硬件。

网友:
由于单片机的高度集成,模糊化了这些个概念...

依框图来分吧...

网友:
硬件!!!
与之相呼应的词汇应该是:硬件、软件、固件。
软件:应该是有程序语言组成的那些东东。
固件:大概指存储了软件的硬件。如固化了程序rom。
硬件:我认为除上述两项以外的其余的逻辑器件,就是硬件了。
硬件与软件的共性是逻辑相同。
--------
单片机cpu,不是软件,也不是单纯固件,其具有逻辑功能,当然应该就是硬件,而且是主要硬件。
所谓pc的cpu与单片机的cpu基本原理并无本质的区别,主要功能都是进行逻辑运算。

网友:
全国第一家虚拟主机:支持伪静态.有利于提高排名!!!

15G全能空间年付500元/月付70元 可免费试用
5GB 独立WEB空间、5GB 企业邮箱空间、5GB MSSQL数据库
IIS连接数据 500 个、500GB/月流量、共享日志文件空间

企业邮箱功能
赠送5GB 超大企业邮箱,500个Email企业邮箱用户
自动回复、自动转发、POP3、SMTP收发信、SMTP发信认证
邮件过滤、邮件拒收、邮件夹管理、邮件域管理、定制邮件数

数据库功能
支持5GB MSSQL数据库空间,5个用户数据库、Access

主机功能支持
采用安全稳定的Win2003 .net2.0 架构
支持ASP、PHP、ASP.NET、PERL等脚本、支持自定义CGI
全面支持.net2.0版本,独立的Application应用池,
支持SSI(Shtml),支持FrontPage扩展
可免费自行绑定5个域名、500个解析、500个子域名

详情咨询021-51695858   QQ:678500
官方网站  www.abcnic.com
ADD: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浙桥路289号建银大厦A座703-704

网友:
LZ问的很多问题都是太......也舍得花点钱买本相关的书看看才行

网友:
就是买了好多书,讲得又不同。越看越糊涂。。

比如一本书说cpu寄存器分通用寄存器和系统寄存器,然后框图里是包括通用寄存器的,
但另外一本书上看到cpu通用寄存器又是存放在RAM里的。。

糊涂啊

网友:
个人认为,像这样的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
1,看整本书1000遍
2,不管它,写程序做实验去,有一天回过头来,豁然开朗。

网友:
支持楼上的意见,,有些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心里有 这个概念就行了,反正也不会影响程序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