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_ctrlComm.SetOutput问题?

楼主:
程序在窗口输入的情况下,一切正常。
但当把数据编入软件,不用输入,直接使用时,会提示错误。
下面这段程序,问题在那里?
CByteArray m_1;
m_1.SetSize(8);

m_1[0]=0x01;
m_1[1]=0x03;
m_1[2]=0x00;
m_1[3]=0x08;
m_1[4]=0x00;
m_1[5]=0x06;
m_1[6]=0x84;
m_1[7]=0x39;
m_ctrlComm.SetOutput(COleVariant(m_1));

网友:
可能是接口要求的类型问题

LZ看看接口的说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