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新手,请教一个pci配置空间的问题
guhaian
guhaian

网友A(2007-11-14):
新手,请教一个pci配置空间的问题
pci的配置实现的具体位置可以是PCI配置空间,io空间或者memory当中
配置的时候有很多的配置寄存器,配置空间在我理解下来是个抽象的概念,而寄存器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部件,这两者怎么联系到一起呢,这些寄存器在哪里?在控制芯片上?在pci设备上?还是在主板上?(搞不懂。。。。。)
配置
空间
memory
寄存器

网友B:
配置空间就是一堆寄存器,为256字节,一般用前面64字节,
位于PCI卡上,在X86体系上,CPU通过读写特殊的端口,就能扫描到每一个PCI卡和桥。
进而读到配置空间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