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AVR单片机中读出原来的程序呢?

楼主:
已经烧录好的单片机。我要如何才能读出里面的程序代码呢?各位大侠可能都想知道别人单片机的程序是什么样的吧。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有没有办法读出来呢。如果读不出,又有其它什么办法来知道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能读出来的,但是要想反汇编的话,估计要是不是非常有经验的人是做不到的呵呵!

网友:
能读出来就好啊。楼上的兄弟能不能告诉我如何读这些数据呢。如果能完整的读出来,那我就原样烧到新片子中去,反不反汇编也无所喟了呢,呵呵。

网友:
很少有骇客那么单纯的了。。。

网友:
我晕死……

1、AVR单片机的Flash和EEPROM可以通过ISP读写;但是读的前提是加密熔丝位未编程;
2、AVR的加密熔丝位是出了名的难解;虽然技术上是可以破解的,但破解代价极大,基本上都是物理入侵方法(即破坏原片,而且不一定能成);
3、网上有很多号称能破解AVR的,确实有真的(要价贼贵),但大部分是扯蛋骗钱的,楼主不相信的话可以掏个几千块钱打打水漂试试运气;
4、通常产品上的AVR熔丝位未编程的,基本上属于开发者缺心眼儿,或者大脑里什么地方临时短路了;
5、绝大多数基于AVR的产品除了靠熔丝位来加密之外,还会有额外的如依赖EEPROM验证等手段来防止盗版,就是说你即使读出HEX来,烧到另一片AVR里仍然不会正常工作;
6、有些比较牛逼的产品还利用了分立元件的离散特性通过ADC来做特征加密,这种情况下哪怕你换颗电容或电阻,你的板子就算报废了;
7、想要盗版基于AVR的产品,最好还是打消这个念头,还不如花钱请人按功能要求开发一个,这也是国内很多山寨厂的做法;
8、如果板子上发现有3个或3个以上的电位器,基本上重新开发的念头也可以打消了——模拟信号部分在没有理论推导的情况下,你永远也做不到真正的校准。

网友:
Scarlette
我要晕死了
你的答案答非所问,人家就算学习又怎样?难道会磨刀的一定会杀人??
暴晕!!

网友:
如果弄出来的能用,是不是100%没有问题。会不会在程序中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