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时间PC与单片机之间的文件发送与接受

楼主(2007-12-06):
求教:如何时间PC与单片机之间的文件发送与接受
急!如何实现PC机与单片机之间进行文件发送和接收(最好是双向的那种),接收方还要给传输方一个响应,编程思路是怎样.
如何
最好

网友A:
PC机可以通过串口小助手收发
单片机上有RX和TX信号
直接接到PC的DB9串口,要交叉一次
然后设置相同的波特率,以及单片机的其他工作方式
然后按照一定的协议,比如开始符,结束符号
数据位等
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B:
串口编程

网友C:
我想做的不是用RX和TX的传输我是想弄的再底层一点如何编写类似RX和TX的发送和接受功能的程序.

网友D:
那LZ你可以看看RS232接口规则
然后,会有电气标准,还有协议标准
至于你说你想编写的,网上你可以找找,软件模拟串口的代码
呵呵,这就那个哈了吧?
够写写论文嘛的,放心吧

网友E(2008-05-01):
接分是王道!

网友F: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