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在xp下做驱动程序开发需要安装哪些开发环境

楼主:
本人第一次接触驱动程序开发,想问一下在xp下做驱动程序开发需要哪些开发环境
还有我下载了vtoolsd3。0能不能在xp下做开发呢

网友:
只需要DDK即可,其它都可以弄的.

网友:
希望有人能来回答一下,到底要安装什么工具

网友:
要安装xp ddk是一定的,然后根据需要安装sdk等等。开发工具我使用的是vc++6.0,当然有了这些就应该可以编译运行了,但是调试的话可能要用到softice,或者专业的驱动开发工具driver studio.

网友:
楼主是要做什么的驱动开发, 就是XP下的驱动吗?

网友:
KMDF1.1,支持2k/xp/2003/vista

KMDF1.1 就是用来开发内核模式驱动的开发包。

下载地址:

http://www.microsoft.com/whdc/driver/WDF/KMDF_pkgdwn.mspx?

网友:
驱动开发工具(Driver Development Tools)
WinDriver™ 和KernelDriver™- 用于 USB, PCI, ISA 设备的驱动开发,应用于 Windows, Windows CE, Linux, Solaris, VxWorks 平台。
Driver Development Tools

网友:
反正是调用API,所以没那么多限制啦,只是有些工具写起来方便而已

网友:
只要有DDK即可,其它都可以不要,但是最好配置一些工具,如VC,SoftIce等比较好

网友:
请问XP的DDK下有没有网卡驱动的例子可以参考的?
怎么找到它啊?

网友:
1、VC6.0(应用与驱动通信测试环境)
2、DDK XP(驱动编译环境)
3、SoftICE(驱动跟踪调试环境)
4、DbgView(驱动调试工具)
5、MSDN(驱动、应用支持环境)

网友:
1:DriverStudio开发工具包:包括VtoolsD,DriverWorks,SoftICE等开发工具 2.6以上版本可用于Windows XP WDM设备驱动程序的开发
2:DriverWorks使用需要XP DDK的支持
3:Visual C++ 6.0可以做编译工具
4:可能编译某些驱动程序需要 PlatForm SDk(February 2001 Edition)工具

tips:一般来说 新手使用DriverWorks比较容易上手 高手直接使用DDK开发。 DriverWorks对于DDK的关系可以理解为MFC对于SDK。

网友:
说得够详细了吧.也只需要这些东西啊

网友:
VC 只能 Attach 一个进程
WinDBG 可以同时 Attach 多个进程
虽然 WinDBG 界面不太友好,但是它的功能强大

网友:
顺序是这样的:先装SDK, 再装VC, 接着DDK, 最后DriverStudio或Win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