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开发wm5.0程序,使用MFC开发single doc类型应用程序出现的严重问题!!!

楼主:
按照标题创建应用程序,doc/view arch support 可选可不选,不修改任何代码,在模拟器上debug,点击右上角系统关闭按钮,整个应用程序并没有关闭,只是将MainFrame窗口关闭了。

我在普通的pc中创建相同的MFC应用程序,就可以关闭整个程序,返回值0。

这是不是微软的一个BUG,不知道谁碰到过相同的问题。或者你可以直接试试。

问题相当严重,请大家帮忙!

网友:
小生试过了,没问题!
是不是你安装的环境有问题?或者其他安装什么错误?

网友:
什么问题都没有:本来在PPC上右上角系统关闭按钮,就是让程序在后台运行,整个应用程序并没有关闭。

网友:
呵呵,这个不是新闻了。。。。。
大多数的手机,很多程序都是通过系统关闭按钮关不掉的。。。
我手机就是这样。。

网友:
是的,Windows Mobile的系统,是不能通过右上的X来关闭应用的。点击X,应用后台运行,占用的内存也没有释放。

但一般系统会提供一个关闭应用的地方,所以楼主不用担心什么。

网友:
哦,明白啦,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是mobile上的一个常识问题了。记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