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查看计算机可以接多少个硬盘?

楼主(2007-06-22):
有什么方法可查看计算机可以接多少个硬盘?
有什么方法可查看计算机可以接多少个硬盘?计算机型号HP xw6200
还有怎么加硬盘?
谢谢...
计算机
硬盘

网友A:
打开机箱看有几个口,IDE?SATA?SCSI?

网友B:
察看系统 属性,看看硬件配置,
打开机箱看看是否还有端口给你接硬盘的地方,

网友C:
能说详细点吗?TheSaviour(恶贯满盈)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