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烧写

楼主(2007-08-08):
求助 flash烧写
pxa271的芯片能用flashpgm烧写bootloader么?如果不能,应该用什么烧写工具呢?
FLASH
工具

网友A:
flashpgm 能不能烧不知道
我用Easy PRO不能烧
其实用目标板也可以烧flash的bootloader

网友B:
用目标板怎么烧?能教教我么?多谢阿~~~~~
(板子里有旧的bootloader)

网友C:
JTAG, 有开源的。

网友D:
关键是现在没有平台文件(.dat),自己也不会改,所以像jflashMM之类的都没法用。
如果是同样的芯片,不同的板子,.dat文件差别大么?

网友E:
用目标板怎么烧?能教教我么?多谢阿~~~~~
(板子里有旧的bootloader)
re:用bdm程序就可以
--------------------------------------------------------------------------
关键是现在没有平台文件(.dat),自己也不会改,所以像jflashMM之类的都没法用。
如果是同样的芯片,不同的板子,.dat文件差别大么?
re: 编译bootloader 生成的文件是 bin 文件
我不明白的你意思

网友F:
EBOOT 嘛
通过网口,串口就ok了

网友G(2008-08-19):
终于看到有人讨论JFLASHMM的
我现在也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不过好在我有平台的的.DAT文件,可相关JFLASH程式改如何修改我不知道,
头痛啊~~
同时我还缺少一个关于FLASH的DAT文件~~~
哪位懂,教教我~~~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