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菜鸟寻求帮助]驱动开发环境

楼主(2007-12-09):
[菜鸟寻求帮助]驱动开发环境
在看一本入门的驱动书,上面说的有些代码可能是系统崩溃.我想用在VMWARE下的win2000测试,避免我自己的XP不损坏, 听别人说做驱动一般都是2台电脑(使用微软的工具WinDbg),我只有1台可以用,请问我在VMWARE里面的WIN2000安装驱动这样可以吗?或者有
什么更好的方法请说一下,谢谢
微软
开发
台电脑

网友A:
真实PC与VmWare中要用同样的系统,唯一不同的是一个为Retail版本,另一为Check build版本。

网友B:
"用同样的系统"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可以在XP下开发,用2000的 DDK,在VMWARE测试为Win2000开发的驱动 ,这样可以吗,(我的驱动并不在XP下跑)

网友C:
开发环境:DDK。
开发工具:选择一种你喜欢的编辑器编写程序,用DDK编译环境来编译。(如soure insight或者VC++都行,甚至notepad也可以)。
调试工具:WinDbg(微软的调试工具,需要两台机器)、SoftICE(一台机器就可以了,但现在不再开发和支持了)。
推荐网站:http://bbs.driverdevelop.com/
上面有N多的资料和牛人,够你学习的了。
驱动开发比较麻烦点,但只要你有耐心,慢慢地就会挺过来的。呵呵、、

网友D:
新人过来顶3楼 呵呵

网友E:
闁谎嗩嚙缂嶏拷
闁瑰瓨鐗為埀顒婃嫹
婵炲鍔岄崬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