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CDMA模块在arm开发板上拨号上网难题

楼主(2007-05-16):
CDMA模块在arm开发板上拨号上网难题
在PC的linux下可以通过该cdma无线网卡上网,移植到开发板就不行了,已经移植了pppd和chat以及pppoe到了开发板,内核编译进了ppp,放在了bin目录下,编写了脚本文件放在了/etc/ppp目录下,开发板启动后输入pppd,有乱麻出现,但是如果运行
pppd call cdma 则会出现说connece script failed,脚本好像连接不上,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上网
cdma
CDMA模块
failed
开发

网友A:
脚本出错了,一般跟控制模块关系还有串口关系比较大

网友B(2007-06-22):
一般这种情况怎么改呢?

网友C(2007-07-23):
楼主能说一下在PC的Linux系统下怎么配CDMA无线上网卡吗?

网友D(2008-04-30):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E(2008-09-1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希望能够得到些指点,我的邮箱是xiyou82@gm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