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ServerMobile数据库中记录表名等信息的系统表是什么 ...

楼主(2007-06-26):
SqlServerMobile数据库中记录表名等信息的系统表是什么?
SqlCE数据库中记录表名等信息的系统表是什么?
就是跟Sqlserver中的sysobjects一样作用的那个表名。或者说没有那种表。
另外SqlCeRemoteDataAccess可以同步sqlserver,但是可以同步Oracle吗?如果不行,那用哪个dll同步Oracle?除了WebService方法。
记录表
数据库
oracle

网友A: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类似sysobjects
要同步oracle好像没有直接可用的,可以在mssql上做个触发器,然后更新oracle

网友B(2007-09-21):
谢谢,好久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