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一个虚拟的Mobile驱动,用Pb调试,该驱动先被load,接着又被unload掉,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

网友:
这个流驱动是仿照kepad或者display的驱动,很简单的东西,只实现了init ,deinit,iocontrol,open,close等。

然后在platform.reg中 中的..\driver\buildin中增加注册表项
; @XIPREGION IF PACKAGE_OEMDRIVER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drivername]
    "Prefix"="EGM"
    "Dll"=drivername.dll
    "Index"=dword:0
    "Order"=dword:40
    "Flags"=dword:00010000
; @XIPREGION ENDIF PACKAGE_OEMDRIVERS

之后 makeimg ,然后用pb来调试, 总是在加载之后,就unload该drivername.dll

我不清楚,作为一个需要系统启动就加载的驱动,除了增加这些注册表项,之外还需要增加什么注册信息。
非常感谢。

网友:
*_open和*_init都没有被调用,我在里面写的retailmsg都没有被pb打印出来。

我dllmain的实现是空的,就是
BOOL APIENTRY DllMain(HANDL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vReserved)
{
        switch (dwReason)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
                        RETAILMSG(1, (L"DllMain DLL_PROCESS_ATTACH\r\n"));
                        break;
                }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
                        RETAILMSG(1, (L"DllMain DLL_PROCESS_DETACH\r\n"));
                        break;
                }
        }

        return TRUE;
}

然后打出这两个retail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