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mware环境下搭建目标机,通过虚拟网络启动硬盘上的vxworks问题

楼主:
 试验结果如下
  boot   device                     :   lnPci
  unit   number                     :   0
  processor   number                :   0
  host   name                       :   FS_Computer
  file   name                       :   e:\vxworks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88.1
  host   inet   (h)                 :   192.168.88.16
  user   (u)                        :   target
  ftp   password   (pw)             :   target
  flags   (f)                       :   0x0
  target   name   (tn)              :   target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lnPci0.
    Warning:   no   netmask   specified.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Loading...
  Error   loading   file:   errno   =   0xd0003.
(vxworks没起来,虚拟网络通了?)

  在FTP   Server有以下提示:
Connection   accepted   from 192.168.88.1 QUIT   or   close   -   user   logged   out

Connection   accepted   from 192.168.88.1   QUIT   or   close   -   user  logged   out

Connection   accepted   from 192.168.88.1   QUIT   or   close   -   user  logged   out

有帖子曾说,不要修改vmware的虚拟网络设置,我的设置和默认值一样啊, 就是有一点不解vmware5.5 virtual network setting ->summary -> subnet是192.168.88.0,winxp下安装vmware5.5后,vmnet8的IP自动被设置为192.168.88.1

网友:
请高手不吝赐教,自顶一下!

网友:
人气不旺阿,快来啊,送分阿

网友:
我看过一帖子上说把vmware的虚拟网络设置成192.168.xxx.254,最后那个字段一定要是254就ok了,我也是这就ok了,因为连接成功了就没有去实验别的ip。

网友:
偶的启动参数如下(成功启动!)
"lnPci(0,0)host:vxWorks h=192.168.1.53 e=192.168.1.58 u=maple pw=lee f=0x08"

这个h=192.168.1.53 ip地址是我物理网卡的,我随便设的(并没有按照lz所说的一定要设成虚拟网卡的ip地址),只要host和target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就行。

网友:
重新激活一下网络,以前好像也碰到这个问题,就从新把俩个地址设置在同一个网段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目标机IP地址和主机上vmware的地址要要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
ftp开启的时候有没有设定好用户名和密码,我觉得应该是ftp的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虚拟机的ip改为自动获取即可。
我一开始更改了ip,但即使和host在一个网段里,也无法load成功,出现与楼主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