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数据中心开发疑问??

楼主:
现在在做GPRS数据中心,我们采用的是GPRS专线接入方式,连接数据中心,我用的是TCP/IP协议;每个DTU都有固定IP;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做,特请教大家;

1)数据中心是客户端,采用轮询方式,采集DTU数据;可我在很多GPRS公司提供的应用案例中,他们都是把数据中心做成服务器端(好像他们用的SIM卡是动态IP的),我想请教一下我把数据中心做成客户端,可行性如何?

2)心跳包如何设置?是不是我数据中心每隔三四十分钟给终端发一些数据吗(或是DTU发过数据中心呢),是些什么样的数据呢?

3)永远在线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数据中心Socket和GPRS DTU 在第一次通讯时connect一次就可以了,以后靠心跳包维持连接,以后想通信时只要SEND/RECEIVE就可以了吗?

假如有帮助文档或Demo小程序请发至:xjianshi@163.com

网友:
1.其实你说的应用,主要是看采集设备是主动式还是被动式;像你说的轮询方式,其实应该就是上位机主动向下位机要数据(被动式),反之下位机实时向数据中心发送采集数据就是主动式,所以你说把数据中心做成客户端也是可以的。
2.心跳包主要是用做在长时间没有数据采集的情况下维持链路畅通,那正常如果你超过10分钟以上没有数据发送了,就必须要发一个心跳包,而这个心跳包必须是由DTU向数据中心发送的。心跳包内容可以是你采集设备内的数据。要不DTU内部心跳包的格式也可以由你自己来做定义的。
3.可以这么说的。除非网络不稳定,要不正常都可以链路一直维持的!

那我会把我司的产品小demo发给你做一些测试的!如果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你也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网友:
呵呵,我这边有一些DEMO,关于你的问题我先说一下我的意见:
1.数据中心作为客户端不是说不行,这个就主要看你所使用的GPRS设备本身是作为SVR还是CLE,其主要选择的方式应该是看你的应用
2.心跳包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流量来维持链路,这个时间各地都不一样,一般标准时间是15-20分钟的.作为DTU来讲,一般厂家都有自主心跳包的,就是说不需要你去考虑心跳包这一块了!
3.永远在线,就是说这个SOCKET连接永远存在的意思,不过这个是不可能的!

再有什么问题,你加我QQ吧,我把一些DEMO发给你看一下:QQ:21956798

网友:
先谢谢 morven,网泥提的建议:

那我需要在每次在和DTU通信前都CONNECT一次吗,我觉得没必要的,而且流量太大了;
如果我只有一个SOCKET,可我用轮询的方式向下面DTU采集数据,在主站向下发送数据请求帧前都需要要先CONNECT一下,才能发送请求帧,是这样吗,

或许我可以为每一个DTU在后台中创造一个SOCKET,分别进行通信;

对于网泥的
    "3.永远在线,就是说这个SOCKET连接永远存在的意思,不过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我该如何才能判断SOCKET的连接存在或断开呢?

对于我的想法,请各位提出些更正啊

网友:
如果掉线了,肯定是需要重新connect一次的!没有掉线,就可以采用心跳包来进行维持。嗯,如果轮询是可以每次和一台设备进行访问,那只有一条socket是可以的。不是实时的话,比如定时与下位设备进行数据传输,那就需要每次连接都先connect一下!实时连接就不需要了。
如果同时与所有dtu进行连接的话,那就要开启多个socket来通信。
至于如果判断连接还是断开,一个是如果你本身采用tcp/ip协议,那中心中断发出一个挂断ack包,还有一个可以通过心跳包来判断!

网友:
基于2.5G GPRS网络,内嵌Wavecom新款工业级无线CPU四频通信模块,模块内核采用32位的ARM处理器和实时OS,通过Wavecom公司提供的Open AT软件开发平台,开发人员可以在CPU上进行嵌入式应用开发, Wavecom模块出厂已经标配了WIPSOFT(嵌入式软件),可以通过它扩展出来的WIP AT Commands实现各种协议如TCP、UDP、PING、FTP、HTTP、SMTP、POP3。
为了方便客户使用GPRS业务所提供的短信、传真、数据、上网等功能,我们将复杂的无线CPU模块接口简化,取而代之的是通用的RS-232接口。
嵌入方寸DTU固件后,可直接与单片机、PLC、工控设备以及采集设备等连接,可以用来创建高速、永远在线、按需在线、透明数据传输的数据通信网络,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多点对多点等组网方式。
目前产品大量出口欧美,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网址:http://www.mconnm.com/
联 系 人: 陈先生
电    话: 0755-25998544
qq:37421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