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在EVC里开发应用程序,如何对BMP图片进行缩放

楼主:
我的项目换了个大的LCD屏,由原来的480*272换成720*480的
屏的驱动已经OK,WINCE的界面能够自动缩放成符合720*480的屏大小,但是我用EVC写的应用程序界面还是480*272的,我想不改界面图片,让它缩放成720*480的,用GetDeviceCaps (RASTERCAPS)测试,显示不支持STRETCHBLT函数!

想请教,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对图片进行缩放啊?
是否有高手知道:WINCE界面是如何实现自动缩放以符合屏的大小的?

网友:
最好重做一套UI图片

网友:
91PROGRAM,没其他方法了?WINCE界面是怎么实现的呢?重做一套720*480的UI,会占用更多的空间!

网友:
BMP非矢量图,放大了,锯齿厉害,效果未必好.
GDI+中可能有方法支持放大和反锯齿.首先要确认你的CE版本是否支持GDI+

网友:
建议重做一套ui。我以前公司的产品也是用多套ui来实现的。

网友:
哎,真的要重做一套UI么

网友:
用这个API TransparentBlt,不过效果不一定会好.

网友:
我去试试,谢谢DLYUP1

网友:
网上找了个插值算法,呵呵,所以结贴!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