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 abort 错误如何处理?

楼主:
在wince 5.0下运行程序,有时会死机,串口报错,该如何处理?:

Data Abort: Thread=8fbce318 Proc=88158b70 'myapp.exe'

AKY=00000801 PC=0002dff0(myapp.exe+0x0001dff0) RA=0002fed4(myapp.exe+0x0001fed4)
BVA=1813bd3f FSR=00000001

INFO: CS8900AInit chip detected

KITL: *** Device Name MX3125975 ***

VBridge:: built on [Jun 24 2004] time [18:33:21]

VBridgeInit()...TX = [16384] bytes -- Rx = [16384] bytes

Tx buffer [0xA816AEA0] to [0xA816EEA0].

Rx buffer [0xA816EEC0] to [0xA8172EC0].

VBridge:: NK add MAC: [1-34-89-67-65-77]

网友:
这个原因太多了。
还有串口?
多线程?

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编译程序的时候,选项中生成map,cod文件,这样myapp.exe+0x0001dff0到这个地址去定位看是那行代码出了问题。

网友:
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908

网友:
跟踪一下,看具体错在哪里吧。一般这种错误是驱动中的地址映射发生了问题。

网友:
myapp.exe+0x0001fed4 这个去查 myapp.map文件,可以直接定位异常。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1019/13/30118623-6025-4056-950f-63875f1cd9b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