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各位大哥帮帮忙啊..急(1)

楼主:
说说以下程序的意思
void IsrIRQ( )
{
        int count = 0;
        unsigned int isr_pending;
        unsigned int isr_mask = 0x00000001;
        unsigned int isr_mask_set = rINTMSK;              /* 读取中断掩码 */
        ISR_ROUTINE_ENTRY isr_routine_entry = (ISR_ROUTINE_ENTRY)0x0;
        isr_pending = (rINTPND & ~isr_mask_set);            /* 读取中断状态 */
        /* 查表 */
        while(isr_mask)
        {
                if(isr_pending&isr_mask)
                {
                        /* 找到中断源,获取中断例程入口地址 */
                isr_routine_entry = (ISR_ROUTINE_ENTRY)(*(int*)(HandleADC+count));
                        break;
                }
                count+=4;
                isr_mask <<= 1;
        }
        /* 调用中断服务例程 */
        if(isr_routine_entry) (*isr_routine_entry)();
}

网友:
中断向量表?

网友:
。。。就是不知道啊,不过是嵌入式系统里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