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关于计算机组成问题!,谢谢讲解!

楼主:
   1.编写过程 is-little-endian,当在小端机器上编译和运行时返回1,在大端法机器上编译和运行时返回0,这个程序应该可以在任何机器上运行,无论机器的字长是多少?

网友:
bool IsLEndian()
{
    int i = 1;

    return (*(char *)&i);
}
/*

你看看行不?嘿嘿

*/

网友:
    好先谢谢了啊,我试试哈!

网友:
可以详细解答一下不啊?这句看不懂: return (*(char *)&i);

网友:
i = 0x00000001;假设i的地址是:f0
小端(低位优先)存放为:
地址:f0 f1 f2 f3
内容:01 00 00 00
大端为:
地址:f0 f1 f2 f3
内容:00 00 00 01

*(char *)&i
这个表达式的意思是:
&i:取i的地址:f0
(char *)&i:将f0强制转换为字符型指针.
*(char *)&i:通过指针取f0空间的内容

因此返回的就是:01或00

正适合题目要求...
//还有疑问请再复习计算机组成原理,以及C语言指针部分的内容.

网友:
恩,真的很谢谢你,大概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把将f0强制转换为字符型指针?(这里不是很明白啊。)麻烦再解答一下啊! ^_^

网友:
字符型指针是八位的,取其内容才可得到f0的值

网友:
嗯,楼上说出来了

之所以用八位,是为了去掉其它多余的干扰因素实现:通用

呵呵

网友:
恍然!明白了,谢谢你们啊!!^_^